新人维修求助

楼主(2023-11-15):
新人第一次维修神舟笔记本主板,主板型号为GK7CP6S,主板故障为不开机,19v已经传到主板上(测量图二r344为19v,没找到3v5v供电芯片,图三的l50和l35均没电压),可以给点维修思路吗?

网友:
点位图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ZU9t8giVwPxSdUdu5Bhjg?pwd=fk54

网友A:
接可调电源,电流跑多少?你的尽量说得详细一点,大家才好帮你分析一下,说一点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可调电源,电流跑多少?你的尽量说得详细一点,大家才好帮你分析一下,说一点维修思路。

电流为0.03A,按电源键无跳变

网友A:
先找到待机3、5V电感,然后查看待机芯片正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按开关2秒后,电流跳到0.3-0.5之间,然后掉,南桥坏

网友B:
修好了没有?后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待机3、5V电感,然后查看待机芯片正不正常?

3v5v没出,打算换一下u9和u12芯片试试

网友:
3v5v没出,打算换一下u9和u12芯片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没有?后来是什么问题?

还没修好,打算换一下u9和u12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修好,打算换一下u9和u12芯片试试

u9的工作条件都没测就想着直接换?那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3/5V没出就往前推,查EC的待机条件,没有就再往前,看隔离过了没,acok正常没,acdet正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