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80 充电芯片BQ25700A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3-11-15):
一开始是公共点大短,短路修好之后,发现公共点还是没有电压。
测量PQ7302条件如图下,1脚8脚电压不正常。测量充电芯片BQ25700A
1.2.3脚为20v 6脚为2.1V 7脚为6V
更换过PQ7302。但还是一样,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查?-------------------------------------------------------------------
-------------------------------------------------------------------
最后更换了充电芯片,解决了。还有后续。。。---------------------------------------------------------------------------

--------------------------------------------------------------------
以为解决了,然后就装机,结果发现了插电池不开机的毛病,。晕倒了,一波三折
继续查,脑子里面想的,肯定是充电芯片周围的问题,然后一个个测,测到pr7301的时候,发现是无穷大的。
把它换了,再装机上电,这下终于好了。一个大短路引起了这么多问题,真的第一次碰到,
--------------------------------------------————————
————————————————————————————————

网友:
代换BQ25700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