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1q8 i7-4720hq 植球做bga怎么老是容易晶片破裂

楼主(2023-11-15):
sr1q8 i7-4720hq 外星人的机子换CPU植球和做bga容易裂晶片 哪位前辈有好的方法能指导吗?

网友:
这款cpu是不是特别容易裂呢?

网友:
碎裂 可能你的温度太高了? 或者太热的时候,马上降温导致?

这种U  我试过几个,做了不行,能亮机的  重做就废

网友:
尝试做BGA前,给主板和芯片烤箱预热1-2小时。

网友:
这型号的CPU没做过,我做了很多CPU了,干死的以前有过,但晶片直接被BGA焊台干裂的,不但没遇到过,而且闻所未闻。 这是温度和热风速严重偏离了吧。不然怎么会这样。

网友:
升温和降温太快都会晶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