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0 维修日记,简单分享一下个人理解的TYPC工作原理

楼主(2023-11-15):
接到客户一台笔记本电脑,之前故障,我不知道,我接手时候,已经是二修了。先看版号nm-b911

先说下这个机器,拆主板之前,必须要拆键盘,拆键盘之前要先拆触摸板下面的卡扣,然后松螺丝。如图

时间比较晚了,明天7 点还得早起,就长话短说。二修报的故障是TYPC 不升压。
结果检测到这里短路了。

图纸如下

现在简单说下这个主板升压过程(说是升压,其实不是升压,这个电压是适配器和笔记本通信后的电压)。
typc充电器,没收到协议之前,理论上都是5V 电压。第一步+VBUS_CONN_L转化为+VBUS_CONN

这里有个电压检测

这个暂时不分晰

这个电脑一边是5V 给TYPC 输出的,一边是由+VBUS_CONN转为VSYSTEM2

注意这一路供电转化

这个是给TYPC 的一个供电,由+VBUS_CONN转为+5V_IN,然后RTS455,会输出线性3.3V

+LDO_3V3 会给u4202 供电。

附TPD8S300_内部结构图。我们不需要理解太多的原理.

在得到这些条件后,会开始通信。至于是充电器给TYPC芯片 ,还是TYPC 芯片给充电器,我也不知道。

在这两条线路得到转化。

然后适配器开始输出TYPC 指定的电压。这里只做最简单的分晰,如果有误还请指正。
还有RTS5455,在这个板子上确定是带程序的。我换了联想b701 板子上的不能用。

如果TYPC 芯片损坏或者拆了(简单来说就是不受控). 5v 是可以到VSYSTEM2。
然后大家有疑问,就是明明只有5V ,为什么公共点不接电池,B+也有9v ,是因为这个充电芯片功能强大,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

补充一下。
当TYPC 只有5V ,你没接电池,如果你按开关,也会有开机动作,但不会真正开机,电流会有一点点变动。

网友:
学到了不少

网友A:
你发表的就是跑了一下电路图。没有说芯片工作原理。等于什么都没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表的就是跑了一下电路图。没有说芯片工作原理。等于什么都没发

要把原理说清楚,至少多要一个小时以上,而且我这水平,讲原理也不准确。
我只是为了记录一些维修过程,然后挣点积分。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TYPEC电源有点复杂!

网友:
要慢慢看,要

网友:
typrc 充电问题很多

网友:
新东西慢慢学习

网友:
amazing sir.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B:
先换升压芯片,再拆一个管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升压芯片,再拆一个管短接

感谢你的建议,这个电脑客户(二手商家)提供的拆机芯片,已经修好交货。

网友:
觉得楼主讲得很好呀

网友:
RTS5455 确实带程序 以前需要 卖料板现在某宝 有好多有刷好程序的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8500155899  这家卖的还可以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正好我不懂tppc的工作原理,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能做到这点就不错,我一直都没搞懂

网友:
5455芯片用5450可以触发,但是不能充电,必须要带程序的5455芯片才可以正常触发和充电,如果不升压怀疑是5455坏的话,又没有芯片吧,可以暂时用5450代替来判断

网友:
分析的不错,值得学习的贴

网友:
看你们对图纸上的信号理解得是真好 这两天接了两个苹果笔记本 T2芯片缺CPU供电 查了半天也确认不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发表的就是跑了一下电路图。没有说芯片工作原理。等于什么都没发

别人愿意分享是好事,而且人家已经分析的不错了,你要是觉得不够完善,完全可以自己开个贴 把详细的过程写出来。 别人又没有要你的钱,也没有强制要求你看,好心分享 还被阴阳怪气 ,有点过分。你这样是寒了别人的心。你可以不分享,也可以白嫖,但请你不要阴阳怪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愿意分享是好事,而且人家已经分析的不错了,你要是觉得不够完善,完全可以自己开个贴 把详细的过程 ...

没有阴阳怪气,楼主就是跑了一下电路图,我只是如实诉说而已1

网友:
现在好多笔记本都是type了

网友:
赶快学习起来,谢谢分享

网友:
带程序的芯片一般都不便宜,现在维修越来越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