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251这个问题是内存故障吗?

楼主(2023-11-15):
a2251 macbook pro 2020款
反复重启
开机长按option 有选单 进入选单后可以一直挂机不重启
选任何一个 无论本地磁盘系统, pe ,苹果镜像u盘,或者转地球网络恢复模式 都进不去 都是加载到一半重启

网友A:
转地球的网络恢复模式 也是网络下载读条满了之后 准备加载然后重启的

网友:
我也遇了 一模一样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

网友(2024-02-02):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  我也有台一模一样   感觉像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地球的网络恢复模式 也是网络下载读条满了之后 准备加载然后重启的

我在杭州,遇到苹果搞不定的可以给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