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7CP6S神舟笔记本问题

楼主(2023-11-16):
为什么PCB上写的GK7CP6S,标签上写的GK7CP6X,而且图纸点位图U9是一个芯片,而主板上u9是一个小电阻

网友:
不会是个电阻,电路板的位置小了,标注时不可能就在U芯片旁边。

网友:
有标签貌似是售后换过主板的意思

网友:
U标注位置上移了。

网友A:
GK7CP6S,标签上写的GK7CP6X,通用型号。

网友:
这个是C13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GK7CP6S,标签上写的GK7CP6X,通用型号。

感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你标的那傍边不就是u9吗?那两边都是脚的芯片就是u9,没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