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讯景rx460 接4k显示器问题

楼主(2023-11-16):
这张卡是4g刷了2g的版本,现在只有dp口可以点亮。试过用蓝宝石bios,都是只有dp口可用。但是再进入win桌面后就一直闪屏。一会儿黑屏,一会儿又亮屏。调过分辨率不起作用。甚至在bios界面(asus主板)也会黑。之后找了一个dp转hdmi的转接头,插到一台17寸显示器,就不闪了。但是驱动还没装好,不清楚是卡接口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23-11-17 13:33):
已解决,这个卡其实是rx560d,鲁大师识别为rx550,896个shader。找到华硕bios,刷了之后三个端口都正常了,也不闪屏了。还有hp的应该也可以。之前刷xfx和蓝宝石的460,560都不能正常显示。

补充内容 (2023-11-17 13:37):
deviceid是0X67EF,而rx550的id=0x67ff,鲁大师此处是错误的。

网友:
为啥要刷2G版本?刷回4G不正常吗?

网友:
为啥要刷2G版本 求解?

网友:
刷回4G应该就能正常了吧?

网友:
不是,这个真实的2g显存版本,刷回4g不会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