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DCP7080打印很淡很淡,换了高压板与激光器,

楼主(2023-11-16):
(图片)

网友:
墨粉型号不对!

网友:
那就只剩下转印了

网友:
鼓上字迹清楚不

网友:
复印还是打印  修机器淡 先自检页看看排除扫描头 就剩硒鼓 粉盒了  这个机器电源板很少有坏的而且你都换电源板了就没有把换下来的电源板换到你拆机的机器上测试吗 还有就是硒鼓粉盒没有压到位 这里指的是机器内部卡硒鼓粉盒的地方 如果有那么一点点问题也会是 打印淡 当然复印可能更淡

网友:
老衲告诉你这是电源板的铁盖子与一个弹簧没接触好 或者中间有生锈 在风扇左下边一点

网友:
换机架 换机架 收客户450 我这两月遇到两个这样的客户了 都是换机架 收客户450
还白得两个故障机架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