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第一次拆显卡芯求指点

楼主(2023-11-16):
刚刚买回来的5830拆芯片做非常差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不差了,比我的安泰信8205好很多了。

网友:
搞掉4个点,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上5860,维修厮实力代言

网友:
又重又贵一个人拿不动

网友:
这个焊台多少钱买的?

网友:
双十一价5400

网友A:
搞掉4个点,飞线补焊盘  绿油固化灯

网友:
我说一下最早我怎么搞新接触的机器,找废板先别搞代胶的,无铅的和有铅的曲线都跑一下,看看在哪个时间取芯片最好。

网友B:
我也是拿废板试试而己!5830这个机子好用吗?

网友C:
我用风枪就能拆桥,成功率90以上

网友:
5860好是好,银子也好。什么样的风枪能取桥,下面有预热吗

网友:
我去,BGA焊台,一直口水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风枪就能拆桥,成功率90以上

单风枪吗。。。

网友B:
三温的、本来想买5860的有点贵8k8又特别重,所以就买了这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温的、本来想买5860的有点贵8k8又特别重,所以就买了这台。

新机器肯定要找废板子练手。慢慢摸索。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我用2000多,下面三温区是红外,上面是热风的焊台都拆焊显卡了,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用的多了,对自己的机器熟悉就好。

网友D:
500买的,拆芯片很好用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买的,拆芯片很好用

你这是二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拿废板试试而己!5830这个机子好用吗?

这机器还不行吗?这个机器用的最多,其次是5860还有一个效时的什么型号。2830可以了  自己琢磨吧   机器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我第一次用BGA也是拆第一个芯片,下风嘴只有一个55 x55mm的,上风嘴31mm,芯片是2**

网友:
机器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现在的电脑维修属于什么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掉4个点,飞线补焊盘  绿油固化灯

大神就是大神,支持

网友:
才掉4个  如果你不经常做 那你已经很成功了     首先掌握这个台机器的脾气 多做几个就知道了   真正熟练后一般只会掉空点  掉空点是在所难免的非人力能解决 毕竟是空的不有任何影响   掉三两个那就自己补线  针线活也是做BGA的必备技能

网友:
我是第一次购买这台5830BGA也是第一次拆BGA芯片感觉自己手工不是很好,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