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500SE电原不能启动,怎么修。

楼主(2023-11-16):
接到主板上不能触发,偶尔会风扇动一下,主板是好的。
电源上电紫线有5V电压,短接绿线电源不能起动绿线有4.0V左右电压。后面有电容鼓包了,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查光偶  和芯片,先查12  3.3 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上思路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光偶  和芯片,先查12  3.3 5v有没有短路

电压都没有短路,接主板像是电源保护了,风扇动一下就停了。

网友:
待机5v电压是否正常,接5欧姆电阻,看5v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查看电源管理主芯片和后级电源芯片型号

网友:
待机5v电压是否正常,接5欧姆电阻,

网友B:
-12v的电容容易忽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光偶  和芯片,先查12  3.3 5v有没有短路

12v  3.3v   5v分别在什么地方?查这几个电压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应该有个运放检测12 3.3 5v输出电压的 就像主板io检测这三路电压 三路电压有没有短路可以用可调电源分别接到这三路电压上查看电流

网友:
先修副电源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查+12V输出线路

网友:
绿线在强制启动前不是5V吗?

网友C:
刚修好和楼主一样的电源和故障,把辅电稳压431换了就好了,

网友:
待机5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修好和楼主一样的电源和故障,把辅电稳压431换了就好了,

换了一个431,故障依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2v的电容容易忽视

非常正确,-12V电源也会造成偶然启动,或风扇转一下就停,或根本不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非常正确,-12V电源也会造成偶然启动,或风扇转一下就停,或根本不启动

如何检修,请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何检修,请指导一下。。

一般的-12v产生电路很简单,就是一支肖特基二极管和一个电解电容组成。

网友C:
应该低压保护了,1,后级整流管短路,测一下12对地,5V对地,3.3V对地,万用表通断二极管档一般有0.1-0.2V压降正常,
2,换一个初级二次供电滤波电容50V47uf看行不行,不行短接开机光偶(通电瞬间有没有输出,如果12V有13V以上马上断电查后级稳压反馈电路)如果输出电路很低,测下前级二次供电电压,正常cm4800的13脚供电14.5V,14脚有没有7.5V,有示波器测7脚有没有三角波楼上他们所说的-12V,是蓝色线有一个像二极管的肖特基测一下有没有击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低压保护了,1,后级整流管短路,测一下12对地,5V对地,3.3V对地,万用表通断二极管档一般有0.1-0.2V ...

感谢指点,我试试。

网友:
这种电源其实挺容易修的

网友(2024-01-06):
你说的故障现象,像是电源保护了!把保护去掉检查一下!

网友:
0.几Ω的电阻,控制芯片(高压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