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3401打印歪斜

楼主(2023-11-16):
三星3401打印歪斜,连打三张,都是字左边高右边低,要检查什么地方呢?我看了一下搓纸皮有磨损但是也没到很光滑的程度。况且以前搓纸皮磨损是搓不进去纸,不是打印歪斜啊!

网友:
纸槽没有卡到位而已如果这个排除了那就是进纸组件了 如果是出纸后整体歪那可能是进纸组件或者定影组件

网友:
这机器搓纸轮寿命十万张没问题因为我这边都是客户打十几万张的机器过来清零后回去继续打

网友:
上纸就歪打印能不歪嘛

网友:
机器架子变型了 换一台机器才6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