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CN6X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23-11-16):
有PWRBTN#,没有出现PM_SLP_S4#、PM_SLP_S3#,那就查单U的工作条件,VCCRTC(2.7V,正常)、SRTCRST#、RTCRST#、RSMRST#、DPWROK、LID#(2.6V,应该正常)、ACPRESENT、VCCPRIM_3P3、VCCDSW3_3、VCCPRIM_1P0、VCCPRIM_1P8都满足,再结合迅维网的案例,决定换PCH试试。换了好了。

网友:
这个破版型 只要按很多次开机键才能触发 触发上电到0.4无cpu供电直接撸南桥  而且这个南桥要买全新原装的 不然还多少个症状都一样不单亏钱还一脸懵逼

网友:
楼主还南桥用的什么BGA,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2024-01-03):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