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一台surfacepro4

楼主(2023-11-16):
手里有一台surfacepro4,自己升级。别的没问题,4G内存升级16G需要更改识别电阻,不知道怎么改,请教大神指导一下,不胜感激。尽量具体一些,好多大佬当宝不给说

网友:
自己猜出来了,不知道对不,根据颗粒厂家和内存大小对号入座就行。0就把绿色安装上,1把红色安装上就OK。就POP那还不清楚要不要改,4G的没电阻,16G应该是要加,没东西啊。

网友:
怎么样了   对不对  我也要改

网友(2024-01-04):
据说8g可以直接改16gb不用修补,要是有便宜料板可以买个

网友(2024-02-07):
请问你有点位图嘛 我手上 8g和4g主板各有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