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移动式离线刷BIOS工具_免电脑刷BIOS_电脑主板不开机刷bios设备_傻瓜式烧录器

楼主(2023-11-16):
最近逛咸鱼发现一种《离线刷BIOS设备》,可用电池供电,移动式便携刷bios编程器,维修电脑再也不用搬来搬去的了,超级方便!
按下开关全自动刷BIOS,清空写入校验全自动,傻瓜式烧录器
状态指示灯:常亮表示正在烧录,灯灭表示烧录结束,闪烁表示bios芯片接触不良
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都有专门的手机读卡器,可连接内存卡下载bios文件

sop8bios芯片可用芯片夹子连接,dip8bios芯片可取下后安装到编程器座子上,wson8bios芯片可用探针连接此编程器上

网友A:
我买的RT809F编程器的免拆夹子就不太好用,楼主推荐的免拆夹子好用吗?

网友:
这个编程器使用时确实很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RT809F编程器的免拆夹子就不太好用,楼主推荐的免拆夹子好用吗?

夹子好像只有一个厂家生产

网友:
夹子好像只有一个厂家生产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读出保存?

网友(2023-12-17):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读出保存?

如果BIOS是好的,直接就能开机用软件读取

网友(2024-01-18):
这夹子我买过 不好用 很难夹稳都是有引脚接触不到 有的受电路影响 不能识别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