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台广告机可以横 竖屏 想改造成纯电视 求方法 不甚感谢

楼主(2023-11-17):
主要是主板是WIN版的不是安卓版 本人觉得板子不错想留着自己使用 就想弄块安卓板换上去 无奈小白一个 想请教群里有哪位大佬给点意见 该用什么安卓板比较好一点

网友:
不知道下面那块是不是也是块屏?是的话就大发了

网友A:
直接装x86的安卓系统就行啦!想啥换板

网友:
买个网络电视主板就可以了,我有一个广告机也改成的电视,效果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装x86的安卓系统就行啦!想啥换板

装X86好是好 可惜不能使用遥控器 感觉还是不方便 就想当电视机用 一按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毕竟屏幕太大 使用鼠标键盘还是不方便

网友C:
看看屏的模组是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屏的模组是啥的

什么是屏的模组 请说的详细点 我才好去拍照 谢谢

网友:
拆开后,后边有贴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X86好是好 可惜不能使用遥控器 感觉还是不方便 就想当电视机用 一按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毕竟屏幕太大 使用鼠标键盘还是不方便

有无线键盘带鼠标的,飞鼠

,巴掌大,淘宝30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