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17 R3 LA-J52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11-17):
接机M17 R3 LA-J521不触发, 裸板测试发现公共点没有电压,,这个机器的保护隔离电路比较复杂,研究了好久,废话不多说,直接说故障处理,先拆了PQ15, 怀疑是后级有故障,测试后级没有发现短路,装回PQ15后,直连PQ12, ,直连后后面有3V  5V电出来了,但是按开关不触发,直连PQ12后,发现控制端, 追查到EC  UE5 检查的EC的供电 复位后,直接换UE5,见证奇迹了, ,修好后,心终于踏实了,这个EC还很贵。
  快过年了,祝愿大家生意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网友A:
啥型号的EC这么贵?

网友B:
楼主的维修经验不错,收藏,备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啥型号的EC这么贵?

就是这个EC,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维修经验不错,收藏,备用。

大家共同学习,一起进步,前途无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EC,有点小贵!

哦,带程序的呢

网友D:
我也折腾过十几台这个系列的外星人机器的类似故障。我研究的结论是:
1、换主EC肯定可以解决问题,剪板的4/50一颗,不算太贵。但是要注意这个EC很脆弱,拆装的时候风枪温度稍高一点可能就挂了。
2、原EC其实也应该没坏,丢程序,程序错乱或者进入特定的保护模式不触发了,但是缺乏有效的编程手段目前无法印证。我见过的一台因为后级独显MOS IC炸了引起保护电路动作,修好以后,EC也表现为不触发了。有一个表现可以证明这个EC大概率是进了保护模式了,就是测量公共点,插上电源瞬间,公共点是打开的,过几秒它就自动关闭了。如果插入一个非dell带识别针的电源,这个公共点是会一直有电的,但是仍然无法触发。这些都说明EC大概率还是活着的,只是不允许触发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折腾过十几台这个系列的外星人机器的类似故障。我研究的结论是:
1、换主EC肯定可以解决问题,剪板的4 ...

大神的研究比较深入,你所说的故障和我遇到的是一样的,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共同学习进步,多多分享!

网友:
我也换过这个EC,惠普星系列的,还要植珠,麻烦死了。楼主思维敏捷,学习了

网友F:
这机器 这故障是通病 论坛一大把 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 这故障是通病 论坛一大把 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可能我修的少,遇到的不多,但是机器亮了,后面还有问题,右边两个USB不可以用,机器没有声音,我又修了大半天,有点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修的少,遇到的不多,但是机器亮了,后面还有问题,右边两个USB不可以用,机器没有声音,我又修了 ...

这个系列通病是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