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80 开机进系统前掉电.开机等闪2下

楼主(2023-11-17):
联想e580 版号 nm-b421.开机进系统前掉电.开机灯闪2下掉电 .进bios 都不掉电.可以一直开机的.就是一进系统前就掉电.bios也刷了好几个.是ec的问题吗?哪位遇到过说一下谢谢.奇葩问题啊.

网友:
This defect of turning off when entering the system, in these new processors is almost always related to defects in the processor itself

网友:
EC,温控要换了先排除,再考虑是不是U

网友:
温控看下....

网友:
感觉不像是温控的问题.在bios下都没问题的.就是要进系统了还没进系统就掉电了.

网友:
有没有排除过硬盘?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硬盘内存这些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