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macbook优盘启动死机

楼主(2023-11-17):
   型号为a1280的macbook,原来装的是windows系统,现在进入不了桌面,打算用老毛桃u盘启动装系统,按alt加电源键进入启动画面,光标移到u盘,按回车马上死机,箭头都移不了,大白菜、老毛桃各种格式的u盘都试了一样,大家遇过这情况没?如何处理的?

网友:
不好意思,发贴之后因为提示“网络问题请稍后再试”,我就重发了几次,麻烦版主把多余的删了

网友:
这只能说明无法从U盘启动,问题可能有多种。尝试用光驱安装看看吧。

网友A:
Option-Command-P-R:重置 NVRAM 或 PRAM。
不要松!!!3次重启后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tion-Command-P-R:重置 NVRAM 或 PRAM。
不要松!!!3次重启后再试试!!

谢谢,已搞好,是硬盘坏了,换了一个用硬盘盒装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搞好,是硬盘坏了,换了一个用硬盘盒装的系统

大神就是大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