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自己蠢哭了,能花钱的事情就不要想着自己动手

楼主(2023-11-17):
是这样的,有个内存条需要改下频率,然后去网上看了下DDR3/4内存条SPD读写工具要220一套。心想这有啥技术含量啊,不就是焊几根线编程器读写的事嘛。我自己动手分分钟搞定嘛。
说干就干,找DDR3内存条定义,找元件,焊线。太麻烦了,不过已经开始搞了,放弃似乎不合适。那就继续到底把。做出来上机一试,报错不识别啊。 仔细查找原因,发现自己把线序弄错了。本来是1234 5678,逆时针数的,我搞成了顺时针数,结果把线序搞错了。马上整改。终于忙乎了3个小时,终于搞好了。
上机读写数据,非常OK。接下来该改内存频率了,傻眼了。标压改低压好改,一个字节的事,可这频率就难了,不是一个字节能搞定的事。
下载个软件看把,结果发现只能查看,不能修改和保存。此处略去若干骂娘的字。
最终还是打开手机下单了SPD烧录器。 花费200多大洋。 白白浪费几乎一个上午的功夫整了个废物出来,还有一堆事情没做呢。以后再也不自己瞎折腾了。。。

补充内容 (2023-11-18 22:20):
买的工具还在路上,但是我已经不需要它了,因为我找到了修改内存频率的办法。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Thaiphoon7.1.1.0pojie版软件(此软件有毒,在虚拟机的WIN7下运行即可)即可把编程器读出的SPD文件进行频率....

补充内容 (2023-11-18 22:21):
修改,然后保存修改后的文件为BIN文件,用编程器写入内存条即可。

补充内容 (2023-11-18 22:22):
Thaiphoon7.1.1.0叉叉版软件我放到回帖里面 大家又需要自行下载研究

网友:
你这情况还不如买个20-30内存 便宜又快,

网友:
现在内存不贵   还不如买个内存完事了

网友A:
求软件,我想折腾折腾

网友:
做维修 这活。费时间 没量不赚钱  买一根才多

网友B:
标压改低压有销量?现在的D3低压便宜的很,有必要花个200大洋去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压改低压有销量?现在的D3低压便宜的很,有必要花个200大洋去刷程序?

不是,客户的本子可能是桥有问题,正常频率的内存卡LOGO,刷BIOS无效。测试只有降内存频才可以。又不能换掉条子,所以只能给他改SPD降频满足维修结果。换桥不如改这个来的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求软件,我想折腾折腾

论坛有啊,你搜SPD博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啊,你搜SPD博士

论坛上SPD博士这方面还真不少,有时间了,我也折腾折腾。

网友:
有研究精神

网友:
用什么软件改的,我以前试了一下用烧录王没设备认证改不了

网友:
研究精神应当继续

网友:
haiphoon15pojie这个软件可以读可以改,Thaiphoon16版本pojie后可以读,可以保存,这个软件可以改频率,里面有各种模板。刚好用来改SPD,我都做好几种了,再用编程器读写

网友(点评):
论坛有你更牛逼~~

网友:
haiphoon这个软件修改SPD,再用编程器读写,我修好了好多内存,降频,修复SPD ,在内存不正常时,脱机读写修复非常好的

网友(点评):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我成功搞定了。不需要花200大洋买劳什子SPD修改器了

网友:
时间就是钱

网友:
加油,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只用4根线,另4根空着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啊

网友:
买还方便一点

网友:
是要搞研发吗?

网友:
搞维修的都是人才啊!!!

网友:
台风可以直接在线刷,一分钱都不用花。之前我的一个X220,用台风把1333的内存改成1600,用着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收到硬件 你会发现 不能写入 应为内存的ROM 芯片 写保护都是设定死的 没倒金手指  只能软件生产rom 文件 然后拆了芯片用编程器写入

网友(点评):
用我DIY的座子可以无视ROM芯片的设定,直接读写芯片。其实那个座子接编程器的8根线就是连到内存8脚闪存芯片的。ROM芯片的写保护只是软件层面的,RT809H直接无视它。

网友(点评):
淘宝买的硬件已拒收了,现在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了。

网友:
高手在人间,点赞

网友:
学习了,真是高手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学习了

网友:
牛得很啊,这个也改

网友:
如果只改一条内存,浪费的时间够买N条内存啦,研究技术的话时间成本就不好算了

网友:
     哈哈,这才是维修精神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2024-11-22):
自行研究,不是钱的问题,可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