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个cpufan插座能补上吗

楼主(2023-11-17):
四个焊点全掉了

网友:
座子先焊上飞线涂绿油不就行了

网友:
大神肯定是能补好,建议你还是拿给专业做维修的去补

网友:
飞线涂绿油即可

网友:
小问题 可以接线

网友:
点位图,飞线比较简单

网友:
飞线很简单  最好找专业的,不然后果不堪想象

网友:
飞线很简单  最好找专业的!

网友:
没什么难度,但你最好别自己动手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直接去维修店,找老板清灰,然后叫他给你补上,和清灰一起费用30-50

网友:
如果自己动手能力强,可以自己动手,如果自己动手能力不强,建议你送到维修店就可以了,飞4根线对维修师傅不是什么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直接去维修店,找老板清灰,然后叫他给你补上,和清灰一起费用30-50

你那人工艺便宜

网友:
主板一般几个插座呢

网友:
是哪里?清灰飞四根线补座30-50

,这样容易把市场整的都吃不上饭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难的是ec南桥掉引脚。顺着点走线就能飞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直接去维修店,找老板清灰,然后叫他给你补上,和清灰一起费用30-50

真便宜,我给人清灰都要收100元,加焊座子最少也要收200元呀

网友:
这个不是简单补一个座子的问题。附近驱动电路或许缺件,补上也不见得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便宜,我给人清灰都要收100元,加焊座子最少也要收200元呀

学校附近啊,贵了没人搞

网友:
鬼哦,现在的学生都精得很;先不说坏了,你拆都拆了;加价别人不搞;只能搞了

网友:
对于搞芯片级信号级维修的人来说不叫事。对于外行人来说难于登天

网友:
这个问题对于维修佬们来说补一下不是so easy

网友:
可以,给我

网友:
这个几分钟完事,费用几十块钱

网友:
简单,拿来我给你搞好

网友:
这个是个维修师傅都会 自己别把故障弄大了

网友:
这个太容易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