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海鲅s1,开机电源亮,电脑黑

楼主(2023-11-17):
惠普海鲅s1,开机电源亮,电脑黑屏完全一点亮光没有,但是开机会发热,风扇不转。开机状态下红圈那块有个红点会常亮,按左边黄色圈里面的按钮电源会熄灭

有大佬知道啥情况能不能修吗

网友:
红圈那个是固态盘,这种黑屏的问题,建议你先关机断电把内存条拔下来,把内存条的金手指擦干净重新插上去,再开机试试。目测黄圈右上方的那两条是内存条。另外,建议检查一下屏和主板的连线插头插座。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太少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可调电源?如果有可调电源,可以说一下,电流跳变的情况,大家也好给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