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X1 YOGA插充电器跳表、绕了十万八千里

楼主(2023-11-17):
版号 14282-2M 独显客户反馈充电图标时断时续。
简单排查:单电池、单充电器正常开机进系统。同时接上的话可调会调表。按正常思路 看到BQ24780S,盘他。。。。没用。

(第一次跑弯路)老老实实跑线路,测量充电电感的电压,一直在跳。懂了,充电检流电路。一路查,啃了有一个多小时,毫无头绪。换一台。。。
没生意,继续。。。

(第二次跑弯路)扫了下论坛,换mos管Q7106,换电感L7101。上电,不跳表而且有充电电流。兴冲冲装机,还是跳,目前裸板正常了,怀疑外设。一个个排除,开关小板接上就跳。

(第三次跑弯路)怼着小板开关上的信号各种飞线,各种测量,各种比值。发现开关信号上拉的19v会掉到5v而且跟着一直跳。沿着开关上拉供电一路查。终于找到故障点,读卡器的接口里面腐蚀。洗刷刷,测试,骂两句娘,抬走。。。

网友:
真的是小问题,绕了个大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板子拿到手,先仔细看看,再动手

网友A:
联想这个非主流的接口腐蚀引起的各种问题,碰到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这个非主流的接口腐蚀引起的各种问题,碰到好几次了

老哥经验丰富,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还好最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