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5LM00043显示器一

楼主(2023-11-17):
长城195LM00043显示器一闪一闪的应该是哪里故障?谢谢高手们回答

网友:
不插vga线不闪正常亮,但是一插vga线就一闪一闪的。

网友:
是需要刷固件程序吗,我有程序但不知怎么刷

网友:
先排除供电吧,重点电容,显示器的bios和主板一个样。

网友:
建议拍几张图拍上传一下,大家也好帮你分析一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