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张微星的h81主板,上

楼主(2023-11-17):
今天收到一张微星的h81主板,上电后发现故障是不触发,测量开机针脚有4.7v,电压是正常的,后又测量b10件脚供电发现为0v,然后拆掉了Q41芯片,发现b10的3.3v有了 ,可是还不触发,装了回去,测量Q41g极电压为高电平5v,开始查电路图发现Q43b极通过3VA电压上拉导通Q43接地,C极应该为低电平,那肯定就是3VA没有发出来,随即检查3VA是由U20这个芯片输出来的,测量1.3引脚电压都正常,5脚没有输出,在料板拆了一个同型号芯片直接秒杀点亮

网友:
楼主的生意好,维修技术应该也不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