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6805+ST9S313电脑电源有待机不开机

楼主(2023-11-17):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短接开机光耦三四脚测得12v电压实际十点几伏,5伏电压实际五点五八伏,3.3v电压实际0.98v。12v和5v是联合稳压,3.3v是磁放大稳压

网友A:
测量稳压3.3v的431R端是2.44v,但是就是输出才0.98v。变压器用电桥测量了,5v和3.3的D7D12二极管也换了,稳压pnpQ6,D13,D15也没有击穿.真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哪位老师给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
更换双路整流二极管以前,有一次强制开机测得过12v输出14.5v,5v和3.3v没有输出。更换D7,D12后出现上楼现象,也是刚接手来的现象

网友:
跑一下12v电路

网友B:
CM6800和CM6805一样吗,我修过6800的电源

网友:
明显电压不够,应该负12v不正常。

网友:
PFC电路没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稳压3.3v的431R端是2.44v,但是就是输出才0.98v。变压器用电桥测量了,5v和3.3的D7D12二极管也换了,稳 ...

换l6 和三极管

网友C:
稳压光偶和431换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6800和CM6805一样吗,我修过6800的电源

老师6800怎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压光偶和431换了试下

换过,不管用

网友:
有哪位老师说一下,5v和12v联合稳压电压是怎么分配的呢?比如12v过低5v过高需要怎么调节?

网友:
3.3V输出有问题,先查Q6:2SA928A(PNP),经常坏。

网友:
测一下6805供电正常不,不正常换二次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2024-01-23):
没有后续了吗
风扇转一下就停,说明一有12V电后,电源自身又保护了。
感觉要重点查光耦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