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typec通病+省事省力修复方法

楼主(2023-11-17):
华为这个typec断焊盘的设计遇到很多了,之前都是一根一根的补上去,这种方法费时费力,但是可以保留数据功能,很多机器不单单设计了充电功能,也设计了数据的功能,对于接口比较少的本本,这一个typec的接口也很珍贵。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机器会返修。而且即使把每条线都重做出来,也会出现只能单面可以用的情况,或者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出现这种单面能用的情况。所以,现在也干脆利落一点,直接阉割数据功能,按照充电方式,我们只需要连接3根数据线:

1.VBUS
2.CC
3.GND

参照图片可以看出来具体的线序,也可以参考一下阻值VBUS和CC总线500-600即可。可以多连一些地线可以起到加固的效果。

其实就是接口中间的塑料舌头来回拉动导致的引脚和焊盘断线,我的处理方法是将塑料部分和金属部分的缝隙填胶,关键的vbus和cc单独预留出一些拉扯缓冲的空间,理论上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的,目前我是这样修复的,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也讨论下,也想学习一下大家的好方法!

网友:
地线也可以不用单独飞焊盘,接口本身金属部分就是接地的,只是为了加固才飞的。

网友:
都是高手,我还没学会飞线呢!!

网友:
会飞线的师傅技术都不一般。

网友:
你这样接,拔插多次还是会断线,我都是直接从接口飞长线到元器件,不用接焊盘

网友:
华为荣耀 好多这个口坏的

网友:
看来是易损件了

网友:
我都是座子飞线到附近元件,线留长一点点,也没见返修。

网友:
直接元器件是更稳妥的,插口只要起固定作用即可,拔插用力很容易脱焊

网友A:
我弄的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刮开飞线 上绿油固化 焊好接口 测试没问题 再打一层AB胶

网友:
这是工艺的问题吧,联想的没啥事,华为的基本都会掉焊盘

网友:
还是以前的看机子好,从来没见过充电接口出问题的

网友:
都是会飞线的大佬,膜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弄的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刮开飞线 上绿油固化 焊好接口 测试没问题 再打一层AB胶

你狠,一次性

网友:
这样飞线会不会不牢固啊

网友:
都断线成这样了,还是要有耐心

网友B:
坏的多 但是焊接完用绿油固定边上多加点焊锡 至今无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坏的多 但是焊接完用绿油固定边上多加点焊锡 至今无返修

他这个有的机器接口触点位置本来就是带胶的    华为的做工一眼难尽  这个B玩意U也爱烧

网友:
搞好以后 周围用AB胶粘好,其实也很牢固的....

网友:
焊上去,,要打胶

网友:
板子设计师都不考虑使用的吗,损了华*的,名声

网友:
几毛钱加个诱骗芯片飞线到充电芯片公共端就可以了 C口都不用拆!

网友(2023-12-21):
你这时间长了也不行吧,,,,,,,,,,,

网友:
飞好线上绿油焊接固定好  修很多了没返修过

网友(2024-02-19):
我这有两台也是不充电的

网友:
这焊盘要处理一下可以用好久的。一步搞到位下次没得修了。能保证客户用半年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有的机器接口触点位置本来就是带胶的    华为的做工一眼难尽  这个B玩意U也爱烧

华为这种做工你才有机修。要是都做完美了,你喝西北风了。胶你也可以自己打一点的嘛。修一次能管他半年就差不多了。

网友:
感觉不是很耐用啊

网友(2024-08-05):
有点位图,连地线就4根线,飞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