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CS-ST2107电磁炉检锅不加热维修!

楼主(2023-11-18):
放上检锅神器可看到检锅神器灯亮,说明有检锅动作,但就是不加热!检查所有电路没问题  调节可调电阻器不起作用 断开炉盘温度传感器仍然不加热,最后断开IGBT温度传感器后,开始正常加热!

网友A:
为什么断开后会加热?最后是换了一个新的吗?

网友:
还没换呢!后边再换!至少开始加热了!

网友:
后续把电路图分享出来!

网友B:
这个二极管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灯怎么做的?

电感线圈+发光二极管

网友:
还有神器,学习了
真是要经常修电磁炉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断开后会加热?最后是换了一个新的吗?

还没换呢!闲置的  后边有时间再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感线圈+发光二极管

谢谢,我用电磁炉蜂鸣器和二极管灯做了一个,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断开后会加热?最后是换了一个新的吗?

因为不加热的原因是温度传感器异常 保护!更换igbt温度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用电磁炉蜂鸣器和二极管灯做了一个,学习了!

很好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灯怎么做的?

可能是电感

网友:
就是电感+发光二极管

网友D:
检查一下那几个功率大一点的几百K电阻试试,好多不检锅的都是几百k的大电阻阻值变大或者开路的原因,特别是打了胶的,不能在线量,要断开一个脚测量,这样才准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那几个功率大一点的几百K电阻试试,好多不检锅的都是几百k的大电阻阻值变大或者开路的原因,特别是打了胶的,不能在线量,要断开一个脚测量,这样才准确。

测量了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了  没问题!

阻值偏大了一点也不行。

网友:
非常好,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3-12-24):
就是电感 节能灯里的

网友:
无线输电原理差不多,自己绕个线圈串个电阻再串个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