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华硕A450L板号X450LD MAIN BOARD REV 2.0 BIOS

楼主(2023-11-18):
华硕A450L板号X450LD MAIN BOARD REV 2.0 BIOS

亲测好使

X450LDF1208(好使)要校验成功才行.zip

网友:
我的问题现象是:按开关,电源灯绿色灯亮一下就灭,电流才0.01A.后来刷几个BIOS,有一个能让电流上到0.29A,不灭,怀疑BIOS的问题,不过刷对了才行,可以刷几个都不行,都要放弃了.怕后端有短路的,结果测量也没找到有短路的地方.隔天又刷一次,结果成了.电流上到0.7A左右,接回显示屏,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