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EX660主机修改BIOS启动项后重启无法点亮屏幕、进不了BIOS

楼主(2023-11-18):
机械革命EX660主机,i58400的主机整机,主板是机械革命找清华同方定做的,B360的芯片组,原本是正常开机的,修改BIOS启动项后重启无法点亮屏幕、屏幕显示无信号、进不了BIOS,CPU风扇、显卡风扇都转,指示灯亮,拔掉内存条后开机有提示音,扣电池、短接CMOS都试过,硬盘内存条显卡都拆出来试过依然没有效果,尝试了一下用烧录器夹子夹在主板CMOS上识别不到,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拆芯片下来烧录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芯片下来烧录呗

焊死的也能拆下来烧吗

网友:
刷个程序不就完了     夹子不行的话   芯片拆下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死的也能拆下来烧吗

一烫就下来

网友(2023-12-19):
引用 网友B:
焊死的也能拆下来烧吗

很好取的,只是扣了电池都不能恢复正常,有点费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