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thinkpad E14 低温锡,CPU重植之后会返修吗?

楼主(2023-11-18):
各位大神thinkpad E14 低温锡,CPU重植之后会返修吗?

网友:
没干过 都是交换板 感觉不稳定毕竟都是低温锡到时候干好别的地方会有问题

网友A:
散热处理好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处理好了没问题

散热要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