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联想笔记本主板开机不亮屏的维修过程,简单介绍远程连接详细步骤

楼主(2023-11-18):
客户发来信息,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内屏没显示,外屏可以正常显示。客户换过屏后,还是不亮机。于是就发信息给我这个三板斧师傅了。本人骑着小电驴快速赶到现场。确实接外屏能显示,内屏没显示。客户的电脑又是别人发来的,有密码。也不能进系统看到具体情况。于是我让客户拆下硬盘,我拿回家里维修。主板如图:

回归正题,这个电脑没有的硬盘,用我的硬盘,又没得显卡驱动,要怎么样才能看到这个电脑是不是正常呢?这个就需要用到今天的远程连接。远程连接,我接触的最早是07年。那个时候,我经常需要用这个远程连接来管理远在几十公里外的服务器,那个时候网吧的光纤是有固定IP地址的,然后通过路由器进行映射。以前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好用的远程软件,系统自带的,就是最好用的。
首先准备一个硬盘,用UEFI模式安装好WIN10原版专业版本系统(家庭版本不支持远程),进系统后不急着装驱动,因为我们做维修的,一个硬盘系统需要兼容多个平台。
进系统后,第一件事情,改计算机名。点击此电脑,右击属性。

然后重命名,名字要简单易记。

不要急着重启。点击远程桌面。

然后打开远程桌面。

启动远程桌面,出于安全考虑,电脑必须有密码,你硬是不肯设密码,可以自己去研究注册表或者组策略。
点击此电脑,右击管理,选择本地用户和组,用户,选择指定管理用户设定密码,当然还有其它方式可以设密码,个人觉得这样最简单,这样设密码没有安全策略,随便设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然后重启电脑。
远程连接,是要控制电脑和被控制电脑必须连上同一个局域网,有些电脑的有线网卡,系统没有驱动的,无线网卡,就算识别了,你也没办法输密码连接。所以要买个单独的无线网卡。

装上驱动,然后连接无线。记住自动连接一定要勾上。
然后现在再找一台电脑(要连上同一局域网),按WIN图标加R键,调出运行命令(也可用其它方法
)。

输入MSTSC(不分大小写)

调出远程桌面,然后输入要连接的计算机名字(改了端口的需要加上端口数字)。因为这个我长期测试的,所以存有用户名。

第一次连接的,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弹出这个提示。

点是,会连上远程的电脑,远程电脑的屏幕端,如果正在使用,会自动跳到输密码的锁定界面(特殊设置和服务器版本不会锁定)

远程端显示如下图。

把设置成功的硬盘和无线网卡(有部份机器,可能不能识别这种usb2.0 的网卡),接到这台联想的笔记本上。因为我没有原装电源,直接拔了主电池和纽扣电池,让机器通电就自动触发。
因为不是原装电源,屏上有会有一个按ESC 的提示(实际是没有显示的,我只是告诉你为什么要按ESC)。有原装电源的,下面的步骤可以省略,会自动读硬盘。

等待大小写灯能亮的时候,按ESC 让电脑重启。估计电脑启动的差不多,再按ESC 让机器读硬盘,有些还需要其它的盲操作。(补充一下其它的机型。HP 的是按回车,DELL 的不接屏,是不会读硬盘的)
因为这个硬盘系统是在其它主板上安装的,所以第一次要等一段时间。
你可以不停的用远程连接,尝试让主机得到回应。

等待主机有反应后,就代表这个电脑进系统了。
进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显卡驱动安装上。

装上驱动后,把HDMI接口接上外接显示器,进系统后外接显示器会显示。这个机器,如果关闭集显,外接显示器开机也能亮。但当时是开了集显的,直接外接显示器,就没有显示的,要进系统装了驱动后,才能显示。有显示了,先用外接显示器,跑一圈简单测试,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再继续来找不亮屏的原因。
因为不亮屏,客户又换过屏,第一个怀疑对像就是它了,直接给他拆了换一个。

然后查屏的工作条件。我之前有写,这里就不重复了。就是开机先有3.3V给屏 ,然后屏会有一个接入信号,然后主板就会去读屏参数,输出相应的数据(这个都是个人胡乱总结的,不是专业技术文档,可能有误,还望大家多多指正)。
如果一直没收到屏相应的信号,这个机器会关闭3.3v的屏供电。
该满足的条件都有了怎么还不亮屏呢?
只得再次对屏下狠手了。换了一个屏,总算亮机了,到此我的维修工作完成。

这个客户是通过迅维网论坛找到我的,在此感谢迅维网。

网友A:
等于说还是客户换的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于说还是客户换的屏有问题

客户换的屏有没有问题,我不确定。因为客户和我说换了屏还不亮,让我多花了接近三个小时检修这台笔记本电脑。

网友B:
我怎么没有看懂。远程链接桌面的时间用自己的硬盘一个系统都装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没有看懂。远程链接桌面的时间用自己的硬盘一个系统都装好了吧。

长话短说,找一个硬盘装一个系统,进系统重命名计算机名(为了好记)。开启远程连接。设置一个用户密码,重启电脑,找一个usb无线网卡,安装驱动。连上网络。然后再找一台电脑,尝试连接这个开了远程的电脑。如果成功了,就把硬盘和无线网卡,移到能启动但没有显示的电脑上。等待这台黑屏的电脑进系统,用另一个电脑远程查看这个黑屏电脑的相关设备。

网友C:
楼主这是在修电脑 还是在讲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在修电脑 还是在讲故事

想讲故事,但没那个文采。应该还是在修电脑。

网友:
就算是考试,这样的也能得到不少的墨水分,打字都不容易

网友: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网友:
感觉字都打累了。

网友:
我补充一下,我修的很多主板,就是一个散热器和主板,没有屏线的。只能远程登录后装驱驱动后,接外接显示器测试,所以我要用到远程。

网友:
远程操作,神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于说还是客户换的屏有问题

版主最后还是换屏好的

网友:
谢谢版主:最后还是换屏好的,那样怎样收费呢

网友:
最后还是换屏好的,那样怎样收费呢

网友D:
为啥一定非要远程进系统?一般情况不都是确认是屏电路问题修屏电路不就好了吗?

网友E:
绕了那么大一圈 最后LVDS芯片坏了 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一定非要远程进系统?一般情况不都是确认是屏电路问题修屏电路不就好了吗?

比如有些电脑独显坏了,然后就没显示。维修之前,需要确认电脑有无其它问题。还有就是我前面有提,我修的机器,大部份都是板加散热器,因为屏线拆出来寄给我,客户(二手商)容易拆坏屏,整套寄给我,运费会增加,有时候还会把屏压碎(今年压碎了一块)。所以我修的电脑都是没有屏线的。这个时候测试,大部份电脑主板都需要用到远程连接,要装好显卡驱动后(有些机器显卡驱动每次进系统都必须重新装一次,因为没有内屏,主板不直接认外接屏),才能开始测试,所以我需要用这个东西。我也就选择分享给大家,没想到大家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绕了那么大一圈 最后LVDS芯片坏了 屏坏了

其实没那么简单。是同行的机器,有些细节没写。客户知道就行了。

网友:
绕了一大圈,打了那么多字,一顿操作下来一天时间,最后是换个屏好了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内屏不显,跟上不上硬盘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内屏不显,跟上不上硬盘有什么关系?

和硬盘没关系。也许是我的文笔不行。我这个贴子,主要是为了告诉大家,在没有屏线的时候,让电脑接显示器测试。我修的很多都是重摔的,这些主板可以开机,但又完全没显示的,在维修之前,我要确定CPU和桥有没有问题。比如我有一次修了一个主板,没有显示,但一读硬盘就重启(我用的好板子确认过,没有显卡,也是能进系统的)。这就相当于没修的必要了。因为不只是显卡问题,还有可能CPU 也有问题。

网友G:
看了一大半,硬是看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一大半,硬是看不下去了

我又不能删贴,凑合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