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佳能MG3580刷bios成功,按电源没反应。

楼主(2023-11-18):
佳能MG3580刷bios成功,校验也成功,装上后,打印机点不亮,是不是报废了?有一个细节,第一次安装主板的时候,有一根排线没插,会不会烧掉了?现在排线和插座都装好了,按电源没反应。

网友:
换bios刷刷看,多刷几次不同的,或者换bios芯片

网友:
会不会是拔线的时候,把脚碰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