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159 820-01598-A 卡进度条维修(进水二修)

楼主(2023-11-18):
机型:A2159
版号:820-01598
故障:卡在进度条不进系统
拿来说是修过,现在卡在进度条最后一点不动了

先看下修的哪里

看下鑫智造图纸发现接的是U8400的第11脚,这个脚是被芯片拉低之后形成分压从而导通Q8400来开启背光升压的,先把线弄掉打下阻值,发现两边不通,确实这断线了,不接会暗屏。芯片周围不知道是焊油还是进水的,先清理干净看看有没发现。

看来看去没发现腐蚀发黑的元件,也可能是换掉了,外观看不出什么问题,只能按常规维修。以前苹果 A1466 1465 那些修到过出现卡顿 风扇狂转的降频故障,都是温控电路出的问题,这个先查下温度传感器的I2C总线。

有数据波形但是电压不对,I2C_TPAD_3V3_SCL  I2C_TPAD_3V3_SDA由PP3V3_G3S上拉,Q6861 T2这边由PP1V8_G3S上拉,T2识别不到温度传感器信息或者是高温信息会降频

PP3V3_G3S由U8200开关芯片产生,打值不像短路2脚开启没有,P3V3G3S_EN由U7800产生

看下外观不会是下面进水了吧,直接更换一个,因为焊盘并没有发现进水腐蚀的痕迹,料板上正好还剩一个独苗,刮锡换上去。

测试可以进系统,故障解决,T2电源坏了。

写贴不易,希望给我加点下载分吧。

网友:
楼主厉害  这类问题能修好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个是个好贴子

网友:
没多少人加分啊

网友:
这是降频了

网友(2025-07-23):
高手,A2159 820-01598卡进度条 I2C_TPAD_3V3_SCL  I2C_TPAD_3V3_SDA总线波形正常但电压不对引起,这个细节被你发现
一般人真没有注意到这个波形正常电压才1V多点,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