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110主板刷BIOS后黑屏

楼主(2023-11-18):
联想IH110MS主板,插U盘进的PE系统(没接任何硬盘),用官网下载的升级程序更新BIOS,前几步在PE下都正常,最后一步重启后,PC喇叭响了很短两声(本来这一步好像是显示更新过程的),显示器黄灯,风扇运转正常,等了十几分钟都没反应,再次重启无显示、PC喇叭不响、风扇正常运转,扣电池、短接清BIOS问题依旧,请问除了送售后还有别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我个人建议老老实实送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是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这个只能送到维修店维修,

网友(2024-03-20):
我刷完bios,可以上E3 1220 V5,但是不能G4560。。。

网友:
送到维修店,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