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看看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3-11-18):
(图片)

网友:
难道不是供电的?

网友:
可控之类的1117

网友A:
谢谢  换了1117 烧了个电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换了1117 烧了个电源管

N你上的应该不是可以控制的那种

网友:
就是1117H,全部丝印为EH11A

网友:
1117应该是后极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换了1117 烧了个电源管

这个5v烧了这么严重,可不止烧这个哦。

网友:
应该是1.7v稳压管吧,

网友:
后面没有A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