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华硕待机3V短路

楼主(2023-11-18):
H61M-E华硕待机3V短路,万用表测试的,加电压烧机后又有电压

网友:
烧机的时候,电压不是零,咋回事

网友:
烧机找到发热元件   即可

网友:
华硕3伏对地阻值比一般主板低,不是短路了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

网友A:
解决,爆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爆了电容

技术好一个

网友:
看看可以用不

网友:
烧鸡大法不错

网友:
共同学习。。。最后如何。。。。

网友:
可能有电容短路

网友(2023-12-19):
烧机大法,加上红外热成像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