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反复重启和h61风扇转无显示键盘不亮

楼主(2023-11-18):
手里一块华硕p8b75_m lx plus rev1.00和h61m_e,前者上电反复重启,后者上电风扇转键盘显示屏不亮,61刷了bios后可以正常点亮,b75刷完bios后还是反复重启,折腾了很久,忽然有一次又重刷了一次bios,然后不接cpu供电,电源风扇转,然后一直按点位测电压,不出cpu供电之前电压都是正常的,百思不得其解后又关掉重新接上cpu供电,反复重启了几次后忽然蜂鸣器报警一长两短不过内存,于是赶紧装上内存,成功点亮。很玄乎,不知道是不是反复刷了很多次bios后是不是要给南桥放电? 还有这2个板子不支持奔腾处理器,只支持赛扬,插上奔腾会不报警没有反应。

另外这个b75每次开机风扇都先转了又停转了又停循环几次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128800&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8&p_u=1272342

网友:
学习。。应该还是有故障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给点个赞

网友:
是有放电效应的

网友:
说错了,应该也支持奔腾,可能是我买的那个u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