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75加nvme模块BIOS ,型号:C.B75H V23,

楼主(2023-11-18):
  最近,又想装个便宜点的主机,办公用,于是就买了这个七彩虹B75主板,配i5的3470的CPU,由于CPU集成了一个显卡,主板正好闲置一个PCI-e接口,于是就想用它来装转接卡上m.2固态,需要在BIOS里添加nvme微码,上七彩虹网站,找到了该型号主板最新版的BIOS,2014年的,原来主板的BIOS是2013年的,我就在2014版BIOS里添加了微码,用上了M2硬盘,为了方便以后有需要的朋友直接用,我就上传到论坛里,顺便把七彩虹在Windows和dos系统刷BIOS的软件和原版BIOS,以及我添加的微码也上传。
      顺便说一下,我添加的是压缩版微码,未压缩的微码,空间不够加不进去,主板2013版BIOS原始大小才2.5M,新版2014版BIOS就是4M,所以用未压缩的微码压不进去,我就用的压缩版。

NVME微码+添加工具

C-b75-nvme.rom

加入NVME微码的B75BIOS

网友A:
一个月前我弄了一块二手的七彩虹主板C.B75H V22,用了最新的BIOS。BIOS里是能添加进NVMe模块,但开机进BIOS后无论怎么设置,都无法UEFI启动,也就是无法用NVMe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最终失败了。所以我判断七彩虹C.B75H V22主板是Legacy的BIOS。
C.B75H V23用的是UEFI的BIOS吗?你BIOS里添加NVMe后能用NVMe固态硬盘启动吗?

网友A:
抱歉我还是有些怀疑的。。
七彩虹C.B75H V23最新的BIOS里,我没看到里面有UEFI启动模块,这块主板应该也是Legacy的BIOS,那么楼主你把压缩版NVMe模板刷入BIOS里后,是怎么通过NVMe固态硬盘引导进入系统的呢?如果主板不支持UEFI启动,NVMe固态硬盘是不能当系统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月前我弄了一块二手的七彩虹主板C.B75H V22,用了最新的BIOS。BIOS里是能添加进NVMe模块,但开机进BIOS ...

这破玩意,确实不好弄,昨天折腾一天才成功,加NVME模块倒是挺顺利,但是找不到启动的Windows boot manager,选项,BIOS启动项里面只有PATA,后来找到bootice这个软件,添加了一下,才行,上次弄技嘉B75也不顺利,毕竟是后添加的,不是原厂的,但是,我记得弄一个杂牌h61倒是挺顺利,加完就行。
C.B75H V23用的是UEFI的BIOS,我进BIOS里面查了一下,里面有UEFI选项,BIOS里添加NVMe后能用NVMe固态硬盘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还是有些怀疑的。。
七彩虹C.B75H V23最新的BIOS里,我没看到里面有UEFI启动模块,这块主板应该也是 ...

我查了一下,网上说Intel系列的主板,6以上的都有,我查看过H55和P55的BIOS里面,没有CSMCORE选项,没敢弄,怕刷成砖头,只好放弃了,不知道H55也就是Intel的5系列主板有加成功的没有,但是Intel的6系列主板肯定是可以的,我今年接触过一个杂牌H61,它的BIOS里面是有CSMCORE选项,我也添加成功了,然后又刷了技嘉b75和这个七彩虹B75,它们的BIOS里有CSMCORE选项,也都添加成功了,但是刷进微码成功只是第一步,后面遇到的问题更多,上网查了一下,说是启动分两种UEFI启动对legacy启动,分区分两种MBR分区对应GPT分区,然后启动必须对应分区,UEFI启动必须GPT分区,Legacy必须MBR分区,然后M2固态必须是UEFI启动GPT分区,但是我记得去年遇到一个杂牌X79,自带M2接口,m2固态做的应该是MBR分区做的win7系统,正常用没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这东西感觉,后期添加微码,挺不靠谱,说不定遇到什么问题,顺利的时候不多。

就像昨天这个B75这破玩意,确实不好弄,昨天折腾一天才成功,加NVME模块倒是挺顺利,但是找不到启动的Windows boot manager,选项,BIOS启动项里面只有PATA,后来找到bootice这个软件,添加了一下,才行,上次弄技嘉B75也不顺利,毕竟是后添加的,不是原厂的,但是,我记得弄一个杂牌h61倒是挺顺利,加完就行。
C.B75H V23用的是UEFI的BIOS,我进BIOS里面查了一下,里面有UEFI选项,BIOS里添加NVMe后能用NVMe固态硬盘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网上说Intel系列的主板,6以上的都有,我查看过H55和P55的BIOS里面,没有CSMCORE选项,没敢 ...

感谢分享!学习了
之前我一直以为七彩虹B75主板都是Legacy的BIOS。

网友:
帮顶是一种美德!

网友:
方便发企鹅一起交流电脑问题吗

网友C:
我没有下载分,可以发给我一份C-B75-nvme.rom吗?我的邮箱是he.minghao@foxmail.com;我可以支付你下载分对应的2元钱。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下载分,可以发给我一份C-B75-nvme.rom吗?我的邮箱是;我可以支付你下载分对应的2元钱。先谢谢了。

免费给你发一个添加了3模块的吧。你进邮箱查收一下。七彩虹C.B75H V23最新版本(2211N)的BIOS,只是添加了NVMe三个模块,我没有删除BIOS里任何内容,放心用吧。
刷进BIOS后启动项里有可能会显示固态硬盘信息,不是PATA SS。

网友(2024-03-19):
我没有下载分,可以发给我一份C-B75-nvme.rom吗?我的邮箱是jjgary@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