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580从我做起

楼主(2023-11-18):
从收废品那里收了3张废卡一共花了我35元

到货后只对最上面张580来点兴趣,先测板子是否短路

从前面的图看核心干净一逼,以为捡到宝,但我们维修的人一般都只注重内在的
经过对12V 5V 3.3 时钟,复位对地阻值全OK,感觉捡漏了一半,不过希望越大有可能失望越大
初步检查不短路,直接上电

经过几个电压的值测量了下没什么大问题基本都出来了,但是卡还是不亮呀,取下供电检查板子
发现问题:BIOS开关掉件、风扇接口掉、后面元件掉2个

手里也没有这现成的开关、随便飞根线先用着

风扇不插也可以亮先不管

这缺的是电容和电阻我也不是神仙,估计应该是电容,焊油是我后面焊好后拍的图了

找到一个类似的点位图查到,一个是1K电阻,一个是0.1UF电容,不管亮不亮先补上。
好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亮不亮:lol,上电开干
上电后如下图直接点亮,再收个风扇和档板直接起飞,捡漏成功

网友:
恭喜,厉害的人又赚票儿

网友:
挺好,其实这个价格就算核心坏也不亏啊,还有内存和电源芯片等小料呢。做料板用得着

网友:
恭喜,厉害的人

网友A:
为什么捡漏的总是你,奇怪啊

网友B:
在哪捡的还有吗?我也去

网友:
改天我也去货场看看有没有捡漏 上次捡到几台i7的国外机,都没问题的,加了内存和硬盘就好了 我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捡漏的总是你,奇怪啊

我也偶尔捡到本来准备携捡来做料板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精良,捡漏很幸运,叹服

网友:
技术好的就是牛逼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支持

网友C:
看别人捡漏,比自己亏钱还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别人捡漏,比自己亏钱还难受

: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捡的还有吗?我也去

收废品那里经常去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