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p15v主板大短

楼主(2023-11-19):
thinkpad p15v主板大短路,短路修好了,电池可以开机,单用适配器也可以开机,但是电池和适配器一起开机还是短路的,又没有图纸,又没有充电电感的,求求各位大神帮帮忙,是什么问题来的

网友:
重点保护隔离管

网友:
是一个隔离管的,隔离管没有短

网友:
电池的隔离管击穿了,不接电池,你去测量充电电感,是不是19v直接过去了,直接换隔离管秒杀的故障

网友:
有个隔离管短路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