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用电池开机暗屏,用电源开机正常

楼主(2023-11-19):
   一台联想K41用电池开机暗屏,用电源开机正常。。我换个有闪屏的屏幕试机,发现就正常了,用电池和电源都亮屏幕。。但是我拆开屏幕接口,发现客户原来的屏幕上面有2个保险,保险是好的,量F1保险3.2伏,另外一个保险F2插电源的时候是19伏,用电池就暗屏,是7.6伏。F2保险连接屏幕排线的29脚。我拆开我这闪屏的屏幕,只发现只有一个保险,是3,2伏的,没有19伏的保险。用闪屏这个屏幕试机,电源和电池都不会暗屏。。。现在纠结是直接换屏还是主板问题?(因为手里没有好的屏幕)

网友:
换屏上背光升压电感、二极管

网友:
屏幕问题就换屏幕啊

网友:
用电池f2保险电压才7.6伏,所以担心是不是这个电压不对。

网友:
背光升压的问题,屏上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