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360m BIOS提示CPU温度高

楼主(2023-11-19):
CPU的 H_PROCHOT#_N,连接R125一端为低电平0.4V,io发出来是高电平控制一个三极管,到达R125  一端H_PROCHOT#,为1.06V,但是R125没有电阻连接,查看图纸应该是CPU电源芯片发出的信号,除了R125的一端相连,没有其他零件相连,更换过CPU供电芯片一样,将R125短接,电阻两边都是高电平,但是依然会提示CPU温度过高,,,发现CPU电压和内存电压在BIOS显示不一致,主板测量VCROE 为0.96v,ddr是1.2V,,会不会是IO出了问题???VIN各个电压正常,,,,请教大神指导

网友:
SHUA刷BIOS先

网友:
好的,谢谢指导,到时候试试

网友(2024-04-23):
求这个主板bio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