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进系统白屏 系统问题 如何解决

楼主(2023-11-19):
客户华硕fa506笔记本 据说受撞击后白屏  我接手后 发现仅仅是进系统后白屏 且某些菜单还能操作。
于是换了个硬盘新系统 噌 进去了 都正常显示。那么肯定是系统问题。现在难处是不能重装系统 里面有软件程序比山还大 。
于是 我就进入安全模式 重装了一个nvdia的516.40版本驱动。然而并没有效果 重启系统还是白屏。
有点没思路了 怎么不重装系统 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网友:
显卡驱动卸载  重新安装

网友:
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
试过了 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 重装 试了两个驱动 有一个还是官网下的 依然白屏 崩溃

网友:
公共点供电不足也会白屏

网友:
受撞击后白屏----或者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核显驱动卸了没有

网友:
期待后续维修分享

网友:
卸载显卡驱动,,重新检查显卡信号,是否识别错误

,芯片为准

网友:
内存也会引起白屏哦。

网友:
进PE所有驱动都删了,应该能解决。

网友:
觉得卸载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把系统和数据迁移到另外一个硬盘,试试用那个硬盘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