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板号18748 APW 8712E 边上的一个电阻大小有的大哥帮忙测下谢了

楼主(2023-11-19):
求HP 板号18748  APW 8712E 边上的一个电阻大小有的大哥帮忙测下谢了

网友A:
我有该主板高清照片,查了下,缺的电阻是连PU5201的6脚(该引脚允许用于调整开关频率。将电阻RTON从TON引脚连接到VIN引脚),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该主板高清照片,查了下,缺的电阻是连PU5201的6脚(该引脚允许用于调整开关频率。将电阻RTON从TON引脚 ...

好的 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