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D24-20(A20238FD0)拆机图

楼主(2023-11-19):
有了这些拆机后的图,没有拆过该型号的可以参考后再拆机,总结就是先拆上左右,最后拆下面

网友:
先拆上左右,最后拆下面,学习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4-01-09):
请问烧的芯片型号是多少

网友:
学习学习,不过我的习惯是哪边好拆拆哪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