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寨板,刷入正牌V星的bios后,声卡和网卡工作异常

楼主(2023-11-19):
x79寨板,刷入正牌V星的bios后,声卡和网卡工作异常,设备管理器不显示声卡,网卡被错误显示为V星搭配的英特尔网卡,并提示感叹号驱动异常,寨板原始板载的声卡网卡都是瑞昱螃蟹家的,如果把寨板的原始bios文件的me分离出来,合成到V星的bios上,可以解决此问题吗?

网友A:
@我的是我 ,你看看你能搞下不?

网友:
没玩过合成ME,期待你的试验

网友:
没玩过合成ME!

网友:
有没有高手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我 ,你看看你能搞下不?

不是ME的问题,是网卡模块的问题。山寨主板和V星主板的BIOS都不是一家的,BIOS中各模块的地址都不一样,不好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我 ,你看看你能搞下不?

用 Flash Image Tool看看山寨主板BIOS网卡模块的地址,看看有没有办法替换到V星主板BIOS里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Flash Image Tool看看山寨主板BIOS网卡模块的地址,看看有没有办法替换到V星主板BIOS里面去

还有就是那个华硕x79ws的82579v的网卡,你看看你能弄不?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1978-1-1.html#pid18736625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涨见识了,还不知道合成bios

网友C:
是不是又想吧三寨搞成MSI卖

网友D:
山寨是哪家代工的,具体型号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寨是哪家代工的,具体型号是

宏达丰或者昂迅,具体不清楚,南桥应该是c602

网友:
尝试然后回复

网友:
我找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又想吧三寨搞成MSI卖

只为研究折腾,不商用

网友:
用换过me的bios刷入后,情况依旧,应该不是me微码的问题

网友:
玩得这么高深?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E:
这需要分离网卡声卡的rom,和me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需要分离网卡声卡的rom,和me没啥关系
能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