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B360MMORTAR迫击炮

楼主(2023-11-19):
微星B360M MORTAR迫击炮主板。开机显示CPU温度126,主板温度没,测量IO各项检测电压正常。控制主板温度的温控三极管也换了,IO也换了。温控电阻也换了。最后把桥也换了。还是这样提示。无解了!论坛有没大神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得大神出来把把脉才行哟。。

网友:
这种问题啊,你还是去找笔记本维修MAN吧,他等你多时了

网友:
有遇到换io好的,也有和楼主一样的,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