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CT5NA 不是上电

楼主(2023-11-19):
机型:神舟战神Z7-CT5NA
故障,待机0.006a正常,触发电流到0.042 过2秒掉到 0.037
测SUSB,SUSC均为低电平,更换南桥,南桥换了以后 还是原来的故障,故障不变,
刷了BIOS,故障不变。
再查EC的工作条件,IT8587E,这个EC内部集成时钟和开机程序。测得AVCC、VCC 、EC_WRESET#、LID_SW、 AC_IN#都正常。按下开关,PM_PWRBTN#3.3V,跳变。查得RSMRST#也为高电平。
测南桥工作条件,测得南桥的vccRTC、RTCX时钟、RTCRST#、SRTCRST#、INTRUDER#、INTVRMEN电压波形都正常,触发后测SUSB,SUSC均为低电平。(桥已经换过了的!!)
按时序就是到SUSB#,SUSC#。桥换了故障还是原故障,各路大神求解~~~~~

网友:
少了个条件 BATLOW# 也许要它让你痛苦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二级电压,或者桥是坏的

网友(2025-07-26):
桥读BIOS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