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emmc和cpu绑定如何解锁

楼主(2023-11-20):
emmc和cpu绑定,如何写全字库,备份字库,一更换emmc就用不了,prmb数据如何爆破。

网友:
无解,只能同时换CPU

网友A:
MTK平台的RPMB(Replay Protected Memory Block) solution中,rpmb key的生成是和CPU ID相绑定,如果遇到fail IC,或HW交叉实验中需要更换CPU(BB chip),那
eMMC一同做更换。原因是rpmb key具有OTP(One Time Programmable)特性,一旦被写入eMMC无法更改也无法擦除(JEDEC eMMC spec规定),eMMC vendor可能会有
除。而不同的CPU计算出的rpmb key会不同,更换CPU后,就无法计算出和当前eMMC中对应的key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K平台的RPMB(Replay Protected Memory Block) solution中,rpmb key的生成是和CPU ID相绑定,如果遇到fail IC,或HW交叉实验中需要更换CPU(BB chip),那
eMMC一同做更换。原因是rpmb key具有OTP(One Time Programmable)特性,一旦被写入eMMC无法更改也无法擦除(JEDEC eMMC spec规定),eMMC vendor可能会有
除。而不同的CPU计算出的rpmb key会不同,更换CPU后,就无法计算出和当前eMMC中对应的key了。

有试过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克隆全字库给cpu匹配的

网友:
这种问题嘛,最好去找笔记本维修厮,丝丝传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