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一下重启代码

楼主(2023-11-20):
iPhone11每隔3分钟左右重启,重启代码如图,换了尾插排线和开机排线,还是一样的毛病。希望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
iPhone重启数据分析表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067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A:
尾插上的麦克风导致的,更换送话器或者尾插

网友(2024-01-08):
引用 网友A:
尾插上的麦克风导致的,更换送话器或者尾插

尾插换过了 一样, 后来发现是卡机键闪关灯排线断了,应该是上面的麦克风不能用。换了排线就好了。多谢

网友:
Mic2报错,检查闪光灯排线

网友:
高端诊断维修